问个数码管的问题....各位帮帮忙..

楼主:
我把板子拆开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把数码管的脚都找出来了,是共阳极的,可是在写程序进去时,显示的字却不是跟预测的一样...这是数码管的结构:

P0.3  P0.1  P0.5  P0.2  P0.0
  g    f     dp    a     b

P0.4  P0.6  P0.5  P0.7  .公共端
  d    e     dp    c
看了一下字型的控制代码应该是这样的
     p0.7  p0.6  p0.5   p0.4  p0.3  p0.2  p0.1  p0.0   HEX代码
字     C    E   小数点   D     G     A      F    B
0      0    0     1      0     1     0      0    0     28H
1      0    1     1      1     1     1      1    0     7EH
2      1    0     1      0     0     0      1    0     A2H
3      0    1     1      0     0     0      1    0     62H
4      0    1     1      1     0     1      0    0     74H
5      0    1     1      0     0     0      0    1     61H
6      0    0     1      0     0     0      0    1     21H
7      0    1     1      1     1     0      1    0     7AH
8      0    0     1      0     0     0      0    0     20H
9      0    1     1      0     0     0      0    0     60H

可有的共阳极的数码管字型却是这样
字     dp   g     f      e     d     c      b    a   16进制
0      1    1     0      0     0     0      0    0     C0H
1      1    1     1      1     1     0      0    1     F9H
2      1    0     1      0     0     1      0    0     A4H
3      1    0     1      1     0     0      0    0     B0H
4      1    0     0      1     1     0      0    1     99H
5      1    0     0      1     0     0      1    0     92H
6      1    0     0      0     0     0      1    0     82H
7      1    1     1      1     1     0      0    0     F8H
8      1    0     0      0     0     0      0    0     80H
9      1    0     0      1     0     0      0    0     90H
这个从 a到dp的顺序是 从P0.0到P0.7吗?
a,b,c,d,e,f,g,dp到底是怎么排列的呢?是不是要跟 P0.0..P0.7 的排列顺序一样的啊?快要晕了

网友:
怎么都没人哪?

网友:
a,b,c,d,e,f,g,dp到底是怎么排列的呢?是不是要跟 P0.0..P0.7 的排列顺序一样的啊?

用表可以测出来,这个只能你自己来测,然后对应生成一系列显示码,因为不同的人画的板子不一样的,这个又没有标准.所以说不好听的这个就是看心情...

其它的就OK了.

网友:
哦,现在已经测出来了,可不懂如何用程序单独控制一个数码管,P0=0x20,P2=0; 6个都显示为8 要怎样控制各个数码管让它显示不同的字呀?

网友:
我记得有这样写程序的.送不同的字进去后再设定相应的P2的值,可老是显示第一次写进去的字

网友:
小说时,有一招叫障眼法...

这个经常屡试不爽...

...................................
基本方式是:一次只点亮一位,显示该位的数码.保持一段时间.

然后,切换到下一位...

咱位眼睛能分辨出1/24秒频率的闪动.OK

加快切换速度,感觉怎么样?"同时"显示了,真郁闷...

网友:
嗯..回去再试试,谢谢大哥了,

网友:
void main()
{
    P2=0;
    TMOD=0x01;
    digbit=1;
    time0_tmp=65535-time0*fosc/12;
    TH0=(time0_tmp/256);
    TL0=(time0_tmp%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time0_tmp/256);
   TL0=(time0_tmp%256);
   display();
}

void display(void)
{
   uint j;
   switch(digbit)
   {
    case 1: j=8; break;
        case 2: j=0; break;
        case 3: j=5; break;
        case 4: j=1; break;
        default:     break;
   }
   P2=0xE1;
   P0=led[j];
   //P2=(P2<<1)|0x01;
   digbit++;
   /*if(j=8)
     P2=0xFC;
   else if(j=0)
     P2=0xFB;
   else if(j=5)
     P2=0xF3;
   else
     P2=0xE7;*/
}
我要让四个数码管分别显示 8051 可这样写.每个数码管都会显示 8 0 5 1  而且都是一闪而过的  六个数码管分别这样连到P2脚
         1     2    3    4    5    6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不知道要怎么控制P2脚啊

网友:
是共阳极的

这个应该是给0就亮的哈,呵呵

网友:
郁闷,没考虑电路,瞎说了一贴...

网友:
void display(void)
{
   uint j;
   switch(digbit)//这个哪来的?
   {
    case 1: j=8; break;
        case 2: j=0; break;
        case 3: j=5; break;//这个编码不怎么对吧?这有两位为1了其它的应该还有2/4
        case 4: j=1; break;
        default:     break;
   }//这里有了先位码的,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先编码的呢?
   P2=0xE1;
   P0=led[j];
   //P2=(P2<<1)|0x01;
   digbit++;

}//另外,时间是不是太快了?别对自己的眼睛这么自信

网友:
LZ其实可以把这个显示封装成一个更加通用的功能

给你个思路:
咱们的八段数码管是不是刚刚好八个编码?嘿嘿,给它准备一下6个unsigned char 容量的数组怎么样?
只要我们从头开始扫数码管,那它的位码是不是也有规律的?

那我们就可以,抓出这个规律,定时的扫那个值,然后对应的位对对应的数组值,这样那就可以在我想显示的时候,把编码放到数组里就可以显示了?

那这个数组学术上把它叫作:显示缓冲区.

其它的LCD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这种个思路,相通了吧???只是表现形态不一样

网友:
忘了说了,定义了一个字型的数组确-_- 每个字都可以正常显示的..
void display(void)
{
   uint j;
   switch(digbit)//这个哪来的?主函数里定义的啊,
   {
    case 1: j=8; break;
case 2: j=0; break;
case 3: j=5; break;//这个编码不怎么对吧?这有两位为1了其它的应该还有2/4
case 4: j=1; break;
default:     break;
   }//这里有了先位码的,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先编码的呢?//不懂哦.
   P2=0xE1;
   P0=led[j];
   //P2=(P2<<1)|0x01;
   digbit++;

}//

那个,字型编码没错的啊,我每个字都测试过了.
可能是字位没设对...昨晚调了一下.可以显示 8 0 5 1(这个1有问题,有时会显示为J一样的)
我还是继续研究一下字位控制的P2脚到底是怎么接的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