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的问题

楼主(2007-05-10):
铁电的问题
我用的是FM25L256 在30001~30050的字节空间里写入0X55 当我每测过一次把序号写入上述单元,比如我一次测量的时候序号为1,则相应的30001也写入1,其他的仍为0X55,问题是我在读铁电的时候从30001里读出数据为1,本应从30002读出的数据为0X55,可是现在数据为0X04。每次测过之后的下个单元都是0X04,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测量
空间

网友A:
看一下你写的规范,送的指令是否正确?
或是芯片本来就要都两字节读写???//不过可能不是

网友B:
规范我看过了,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FRAM的读是破坏性的,这是它的致命伤

网友D:
我说的和你问题无关

网友E:
你的时序搞错了,铁电的存储器,是先给个地址,在给片选信号,接着进行读或者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