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DrawText与控件透明的问题

楼主:
基于对话框的程序里放了一个位图作为背景,上面放置了一个静态控件,这个静态控件的文字有时是要更新的,现在想要的就是不让静态控件的背景挡住对话框的位图,当然静态控件写的字可以看见.

自己解决方案想走三条路:
1.把静态控件透明,自己试了下,但不知使指定控件透明.
用下面的代码后,发现所有的static都变了,而且不是透明的.

if(message==WM_CTLCOLORSTATIC)
{

        HDC hdc=GetDlgItem(IDC_STATICControl)->GetDC()->GetSafeHdc();
        HDC   hdc1, mdc1;
        hdc1 = GetDlgItem(IDC_Main)->GetDC()->GetSafeHdc();
        mdc1 = CreateCompatibleDC(hdc1);
        SetTextColor(hdc, RGB(0,0,0));
         BitBlt(hdc,0,0,100,50,mdc1,200,30,SRCCOPY
        SetBkMode(hdc, TRANSPARENT);
         return (int)GetStockObject(NULL_BRUSH);
}

2.DrawText的方法,下面这段代码在VC里面就可行,换到eVC下就不行了

CDC *pDC=this->GetDC();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pDC->DrawText(_T("aaaaaa"),CRect(10,10,100,100),DT_SINGLELINE|DT_LEFT|DT_VCENTER);

3.再者就是换背景图片,也就是想把静态控件上的文字放到背景图片上来,这样要改的时候,就更换一下图片就行了.不过感觉这样有点麻烦,换背景图屏幕刷新厉害.

哪位有做过的话,指点下吧...多谢多谢

网友:
加我msn:guohualee@hotmail.com

网友:
TransparentBlt 就可以呀

网友:
我在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dc.SetBkMode(TRANSPARENT);
                dc.SetTextColor(GROUP_TEXT_COLOR);                                                                                // 选择文本颜色
                dc.ExtTextOut(pt.x , pt.y , ETO_CLIPPED , &rctText , chText , NULL);
}
这样用可以呀.

网友:
1982pc() :我这样不可以呀.有没有测试工程,我看一下.多谢了
happytrm@gmail.com

网友:
已经搞定了呵,多谢lenux()了.

网友:
这是解决方案.
我的Email:
happytrm@gmail.com

//从背景图上得到控件的在背景图的位置的brush,然后用这些brush来刷控件的背景
//OnCtlColorStatic是关于设static   control的背景色或文本色的,也可以做,但比较//复杂一些,涉及至CDC的问题.

//.h
MESSAGE_HANDLER(WM_CTLCOLORSTATIC, OnCtlColorStatic )
HBRUSH GetBkBrush( HWND hWnd, UINT nID, HBITMAP hBmBk );
HBRUSH  m_hBrCtl[10];//刷子数组
//.cpp
        //界面美化
        m_hBmBkgnd = ::LoadBitmap(_Module.GetResource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DB_BT_S_SS_MAIN) );
        if( m_hBmBkgnd )
        {
                m_hBrCtl[0]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1, m_hBmBkgnd );
                m_hBrCtl[1]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2, m_hBmBkgnd );
                m_hBrCtl[2]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3, m_hBmBkgnd );
                m_hBrCtl[3]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4, m_hBmBkgnd );
                m_hBrCtl[4]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5, m_hBmBkgnd );
                m_hBrCtl[5]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6, m_hBmBkgnd );
                m_hBrCtl[6]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7, m_hBmBkgnd );
                m_hBrCtl[7]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8, m_hBmBkgnd );
                m_hBrCtl[8]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9, m_hBmBkgnd );
                m_hBrCtl[9] = GetBkBrush( m_hWnd, IDC_SENDSMS_10, m_hBmBkgnd );
        }
        else
        {
                m_hBrCtl[0] = NULL;
                m_hBrCtl[1] = NULL;
                m_hBrCtl[2] = NULL;
                m_hBrCtl[3] = NULL;
                m_hBrCtl[4] = NULL;
                m_hBrCtl[5] = NULL;
                m_hBrCtl[6] = NULL;
                m_hBrCtl[7] = NULL;
                m_hBrCtl[8] = NULL;
                m_hBrCtl[9] = NULL;
        }

        if(m_hBmBkgnd)
        {
                ::DeleteObject( m_hBmBkgnd );
                m_hBmBkgnd = NULL;
        }

LRESULT CSendSmsDlg::OnCtlColorStatic(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BOOL& /*bHandled*/)
{
        HDC hDCBtn = (HDC) wParam;
        HWND hWndCtrl = (HWND) lParam;

        UINT nID = ::GetDlgCtrlID( hWndCtrl );

        ::SetBkMode( hDCBtn, TRANSPARENT );
        ::SetTextColor(hDCBtn, RGB(255,255,255));
        switch( nID )
        {
        case IDC_SENDSMS_1:
                return (LRESULT)m_hBrCtl[0];
        case IDC_SENDSMS_2:
                return (LRESULT)m_hBrCtl[1];
        case IDC_SENDSMS_3:
                return (LRESULT)m_hBrCtl[2];
        case IDC_SENDSMS_4:
                return (LRESULT)m_hBrCtl[3];
        case IDC_SENDSMS_5:
                return (LRESULT)m_hBrCtl[4];
        case IDC_SENDSMS_6:
                return (LRESULT)m_hBrCtl[5];
        case IDC_SENDSMS_7:
                return (LRESULT)m_hBrCtl[6];
        case IDC_SENDSMS_8:
                return (LRESULT)m_hBrCtl[7];
        case IDC_SENDSMS_9:
                return (LRESULT)m_hBrCtl[8];
        case IDC_SENDSMS_10:
                return (LRESULT)m_hBrCtl[9];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define _X(x)        (x.left)
#define _Y(x)        (x.top)
#define _W(x)        (x.right - x.left)
#define _H(x)        (x.bottom - x.top)

//**************************************************************************************
//
//        GetBkBrush( HWND hWnd, UINT nID, HBITMAP hBmBk )
//
//        Creates Background brush for the control specified by nID
//        according to its position in the parent dialog window.
//
//        hWnd [in]: Handle to the parent window
//  nID [in]: Control ID
//  hBmBk [in]: Bitmap handle of the parent dialog's background image
//
//
//**************************************************************************************

HBRUSH CSendSmsDlg::GetBkBrush( HWND hWnd, UINT nID, HBITMAP hBmBk )
{
        HWND hWndCtrl;

        hWndCtrl = ::GetDlgItem( hWnd, nID );

        HBRUSH        hBrushCtrl = NULL;

        if( NULL != hWndCtrl )
        {
                RECT rcCtrl;

                ::GetWindowRect( hWndCtrl, &rcCtrl );
                ::ScreenToClient(hWnd, (LPPOINT)&rcCtrl);
                ::ScreenToClient(hWnd, ((LPPOINT)&rcCtrl)+1);

                HDC hDC = ::GetDC(hWnd);

                HDC hMemDCBk = CreateCompatibleDC( hDC );
                HDC hMemDCCtrl = CreateCompatibleDC( hDC );

                HBITMAP hBmCtrl = CreateCompatibleBitmap( hDC, _W(rcCtrl), _H(rcCtrl) );

                HBITMAP hBmOldBk;
                HBITMAP hBmOldCtrl;

                hBmOldBk = (HBITMAP) ::SelectObject( hMemDCBk, hBmBk );
                hBmOldCtrl = (HBITMAP) ::SelectObject( hMemDCCtrl, hBmCtrl );

                ::BitBlt( hMemDCCtrl, 0, 0, _W(rcCtrl), _H(rcCtrl), hMemDCBk, _X(rcCtrl), _Y(rcCtrl), SRCCOPY );

                ::SelectObject(hMemDCCtrl, hBmOldCtrl );
                ::SelectObject(hMemDCBk, hBmOldBk );

                hBrushCtrl = ::CreatePatternBrush( hBmCtrl );

                DeleteObject( hBmCtrl );

                ::DeleteDC( hMemDCBk );
                ::DeleteDC( hMemDCCtrl );
                ::ReleaseDC( hWnd, hDC );
        }

        return hBrushCtrl;
}

网友:
MARK!
最近正好要用到这个,想法和楼主的最终解决方案一致,只是感觉实施起来有难度,正发愁呢,呵呵。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标记一下,弄了一天了,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