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编译完成 如何调试该程序?

楼主(2007-09-11):
evc 编译完成 如何调试该程序?
我的意思是,用evc ide 直接连接 sdk 开发板(2410) 直接下载到板子上执行。
板子上已经用pb 4.2 编译的wince 下载完毕。
我目前只能evc ide 下载到 evc 的 模拟器上执行。
如何,让evc ide 连接 sdk (2410)直接执行呢?
需要配置什么?
sdk
wince
程序
如何

网友A:
直接到真机上调试好象要用串口,好象很麻烦,没弄过.我以前都是打印信息做的,麻烦死了.

网友B:
那就是说,调试的时候用模拟器,最终只要下到板子去就可以了?
那么,如何把自己的程序放到板子里面的wince 呢?是不是要从pb 4.2中重新download 下去?
需要重新 make image 吗?

网友C:
可以通过SD卡把程序直接拷贝过去.~~~~~

网友D: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E:
使用activesync,可以直接在板上进行在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