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4.2内核定制

楼主:
我用PB4.2内核定制,
编译成 Samsung smdk2410:armv4 win32 release版
但无法生成 nk.bin文件和nk.nbo文件;
我已经将smdk2410.cec换为 Samsung的了;

还有,要是编译成 Samsung smdk2410:armv4 win32 debug版
竟然不成功, 提示如下错误:
Error: Ran out of space in ROM for simsun.ttc
size 10500400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C:\WINCE420\PUBLIC\FS2410\RelDir\SAMSUN~2\)makeimg.exe.

FS2410 - 5 error(s), 16 warning(s)
这些错误提示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修改这个错误呢

后来有试着编译成 emulator_X86 release 版,
这次有nk.bin,但没有 nk.nb0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config.bib文件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你有没有正确替换三星的BSP,比如拷贝相应文件;另外建议检查下CE的安装是否有问题

网友:
up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还请高人解惑啊

网友:
Error: Ran out of space in ROM for simsun.ttc
这可能似你的内核定制的太大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把config.bib文件的RAMIMAGE范围调大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