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DS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一个关于ADS的问题?
在使用ADS时,make时出现警告:Ignoring-first command .Cannot find section StartUP.o(Startuo)。但在ObjectCode中存在Startup.o。Debug时,AXD不从startup进入。我该怎么办?
问题
command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某些启动标示没有定义, JTAG连接是否正常。
如果不行就建议楼主看看ARM汇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