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0,数据库想用sql server ce,但设备一般是直接 ...

楼主(2007-10-15):
wince 5.0,数据库想用sql server ce,但设备一般是直接掉电关机,能用吗?
跑ce5.0的设备,关机时是直接停电源,用sql server ce数据库时,会丢失数据,还是损坏数据库?这种情况适合用吗?
还有其他的数据库软件可以选择吗?
数据库软件
设备
server
wince

网友A: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数据库建在可写的介质上,不能只放在RAM里面,否则关机就丢失了。这个和哪种数据库没有关系,是wince的文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B:
sqlserver ce 的数据仅仅放在内存中吗,不是放在物理文件中吗?楼上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是想说,如果我写入了一条记录,正好掉电了,这条记录还没有被更新到硬盘上,那是不是就丢失了

网友C:
SQL CE是放在硬盘上的呀,怎么会关机就没有记录了呢?

网友D: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这样的话,在PC机上也一样啊!所以,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