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uspend按钮的功能(CEPC)?

楼主(2007-01-30):
如何实现suspend按钮的功能(CEPC)?
就是开始菜单上面那个,挂起,平时一点都米反应。
大概看了下文档,需要添加一些组件,于是乎就加入了电源管理的组件,OS里电源控制面板因此出来了,但是小生设置的1分钟后suspend不管用,又看文档,好像说是必须使用自己的driver来管理这个(是这样的吗?)一定要自己写个driver来的吗?有米现成的可以用?应该怎么配置,小生想了解下suspend后CEPC的情况!
管理
控制面板
如何

网友A:
怎么米人啊,自己顶~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帮助
http://mcuol.com/download/127/100.htm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兄弟,不过那个是系统的讲解电源管理,小生米时间去看!
小生只是想知道,如何加入电源管理,就是说使得系统可以自己时间长了就挂起,或者点击开始-挂起后 就挂起...
另:小生加入了一些组件到自己的OS里,启动后控制面板中的“电源”选项出来了,小生设置的挂起时间是1分钟,可是等了很久才发现时钟不走了,屏幕倒是没什么变化,鼠标也要晃动很久才会动,而且动了后时钟就开始走了-------请问,这是不是所谓的“挂起”状态???

网友D:
现在已经确信这个是挂起状态了!为什么电源控制面板中:小生使用的是CEPC
方案选项
将用户切换为用户空闲 1分钟后
将状态切换为系统空闲 1分钟后
将状态切换为挂起 1分钟后
可1分钟后根本就不管用,等了很久也不行,点击“开始-挂起”后才会挂起,跟昨天描述的有点不一致,怎么回事啊!请教大家~ 分不够可以再加!

网友E:
自己已经搞定,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