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GPIO口的疑问

楼主(2007-06-23):
新手对于GPIO口的疑问
我现在认为GPIO口其实就是MCU引出的一些并口,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
如果如我所说,那么什么样的并口才能够做GPIO口使用呢?要把一个GPIO拉高或拉低也只要将一些SFR的相应位置1或置0就OK了呢?
可是我现在了解,把一个GPIO拉高或拉低不仅仅是对一位操作,我不解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谈一下GPIO的一些认识,不胜感激,过后定散分~~~~~~~~~~
疑问
能够
不胜感激

网友A:
没看懂LZ的意思,谈不上什么赐教,大家一起讨论吧.
GPIO的上拉/下拉是根据触发信号的属性来定的.
比如当作为输入时,下降延或者低电平除法,那么就需要上拉,以保持其常高.

网友B:
我也不懂楼主是什么意思。
GPIO,是用来定义一些输入输出的信号而已。分GPI和GPO。
一般而言,我们需要选定是GPIO,而后选定是GPI还是GPO。
如果是GPI,我们要设定他的触发的状态和平时状态,比如平时状态是低电平,触发状态是高电平。
如果是GP0,那他是一个输出信号,我们可以随时设定他的状态,高/低/闪烁。

网友C:
首先感谢各位,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GPIO口是不是单片机常说的并口(如P0,P1...)?我们通常要配置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来设置这些并口的方向(即输入或输出);通过置位/清位某些位来位高或拉低这些GPIO。那么我们要配置好一具GPIO的话,应该通过设置至少二个寄存器来达到目的(设置方向,拉高,拉低)。
我的这些观点正确吗?

网友D:
自己顶一下~~~~~~~~~~~~~帮顶散分

网友E:
可以配置的,具体的应用芯片不同而不同。但要配置为I/O口和通常情况下的I/O口基本上相同。最好看DATASHEET文档。

网友F:
GPIO在使用前先要配置(常用GPIOConfig),可以配置输入输出,推挽,开漏,TTL等模式,可以根据具体需要来配,当配置成输入时,若想默认高,则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