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e4.2的一体机,原来最大支持2G的SD卡,有没办法让它支持4G的卡

楼主:
RT,谢谢

网友:
系统重新裁, 主要是裁的NK有问题

网友:
无法重新载系统,有没办法通过驱动更新的形式实现?

网友:
应该没有办法啊,驱动这些东西是不好改的.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个和SD控制器有关系,你使用什么样的硬件不说,怎么知道能不能支持。

网友:
写个新驱动吧,然后注册表中替换一下。

网友:
关键是LZ的注册表,要支持HIVE。如果不支持,楼上的方法就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