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标准输出重定向到文件, 如果磁盘满了系统却不提示.

楼主(2007-03-19):
如果标准输出重定向到文件, 如果磁盘满了系统却不提示.
我把系统标准输出重定向到文件, 问题出在:当系统磁盘满了, 不能再写入时, 程序如何获知这种情况?
系统
问题
定向
如何

网友A:
可以把STD_ERR定向到你能看到的设备上。比如串口或者PC console。

网友B(2008-05-10):
文件系统里面作检测
一般来说,当文件系统写满时,写操作都会返回失败,如果能检查返回值的画检测一下返回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