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vxworks下的goahead webserver建立的socket连接无 ...

楼主(2007-07-06):
请教:vxworks下的goahead webserver建立的socket连接无法释放
硬件:s3c45108, 10M/100M 网卡,tornado2.0, vxworks5.4下用goahead webserver2.1.8 实现了web访问,但是如果网络突发流量很大时,会出现"panic: ring buffer overflow",如果这个时候正在访问页面,或者之后访问页面,则可能(并不是每次)出现浏览器建立的socket一直都处于TIME_WAIT状态,一直都不能释放,相应占的缓冲区也无法释放,如果达到socket建立的上限,webserver就不能再访问了。这时ping是通的,shell可以执行,其它任务也没受到明显影响。IE每次访问都会建立多个socket,所以一旦出现webserver很快就挂了。 正常情况下可以关闭socket连接。
现在怀疑几个问题:
1.流量大时中断非常快,调用netJobAdd函数太快,导致溢出,影响了整个协议栈,不知道"panic: ring buffer overflow"会有多大影响,该如何解决呢
2.webserver在关socket连接时操作不对
请大侠给点建议,如果不能解决如何能手动关闭socket,释放缓冲区,使web服务不死掉。增加缓冲容量和socket连接数目可以延长时间,但无法根本解决
浏览器
缓冲区
影响

网友A(2009-02-06):
ring buffer overflow的话应该是底层驱动的问题了,网卡驱动都会在接受数据的时候建立一个环形缓冲区来存放数据的,overflow的话就是数据太多,下面处理不过来又没有阻止外面数据继续进入造成的。不大好解决。最主要不会vxworks的驱动。
2、可以在每个socket建立的时候,分配的fd为全局变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close(fd)一个个关闭应该可以的
没有那样做过,你可以试下看

网友B:
第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可以尝试自行修改netJobAdd()函数,或者找客户支持修改该函数。
处理原则是,可以处理不过来,但是不能pa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