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控制LCD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1-22):
求教单片机控制LCD的工作原理
我想问一下单片机是如何控制LCD的输出显示的工作原理,谢谢各位回复的大虾
大虾
工作原理
如何

网友A:
起码要给出个型号才好说,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的

网友B:
LCD的输出显示的工作原理,
说简单的就几句话:
向LCD的寄存器里写数据,通过指令让LCD把寄存器里的数据显示出来
嘿嘿,其它的就剩下接口了...

网友C:
通过MCU ,按LCM的接口把数据给送过去, 通常送数据前,要先写一些命令的,通常有写左,写右 呵呵
做个后,就大概能了解咯 呵呵

网友D:
比如1602,你连接好硬件后要用单片机程序设置1602的显示参数,最后写入数据(其实写入的是LCD内部的固化的字符地址,LCD根据你写入的地址找到那个地址代表的字符,从而显示出来)

网友E(2008-05-01):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