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内存映射的问题

楼主(2007-03-16):
关于BootLoader内存映射的问题
请教一个问题:
在2410EBoot的Bootloader里,类似于OEMDebugInit()之类的函数在访问寄存器时,为什么是虚拟地址?如:#define UART0_BASE 0xB1000000 // 0x50000000
它是在何时进行地址转换的?具体位于什么代码位置处,或者有什么资料里面有讲这些的,谢谢!
内存
BootLoader
寄存器
资料

网友A:
MMU的缘故

网友B(2007-11-29):
一般在startup.s里会使能MMU,之后就一直是使用虚拟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