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哥大姐姐 新手求救!!一个关于EVC程序部署到PDA上去 ...

楼主(2007-02-14):
大哥哥大姐姐 新手求救!!一个关于EVC程序部署到PDA上去的问题
我是个新手 请问如何将一个EVC程序部署到PDA上去,我在EVC上运行程序是报"Cannot execute program"的错误,各位帮帮忙,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运行程序
我不知道
哥哥
如何

网友A:
你必须使用支持PDA对应的SDK编译程序,然后再部署程序到PDA才可以执行。

网友B:
哦 谢谢
我别的程序都行 就这一个报错, 我把它拷到PDA上面也不能运行

网友C:
那可能就是缺少一些dll文件,比如需要MFC的支持则需要mfcce400.dll,atl也有其对应的支持的dll等,道理是类似的。另还要你的PDA环境支持有如MFC或者ATL的特性了。具体看你的PDA了。

网友D:
编写的程序,最好不要用PDA中没有的DLL,不然不通用了。你用的环境系统是哪个的,PPC2003?

网友E(2007-04-11):
估计用到了PPC不支持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