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使用 PIC12F675 A/D的問題
nuaajiang
nuaajiang

网友A(2007-03-27):
使用 PIC12F675 A/D的問題
如下程式,時鐘用內帶的4M振蕩器,程序無法完成AD轉換,停留在 while(AD_DONE);
static bit AD_DONE @((unsigned)&ADCON0*8)+2;
.........(其它定義)
void main(void)
{
CMCON = 0x7; //關閉比較器,設定GP0,GP1,GP2為GPIO。
TRISIO = 0xb;
ANSEL = 0x51;
ADCON0 = 1;
AD_DONE = 1;
while(AD_DONE);
if(ADRESH<135)
My_GPIO.One_Bit.Battery_Led = 1;
else
My_GPIO.One_Bit.Battery_Led = 0;
ADCON0 = 0;
...........(其它程式);
}
請問,我的AD是不是哪裡設定不正確,或者還有其它什麼原因?
void
include
程序
PIC

网友B:
static bit AD_DONE @((unsigned)&ADCON0*8)+2;
启动完成位在ADCON0的位一上!
会不会是你的这个定义在了位二上??
改成1试试
其它的就算是管脚选错,也应该能完成转换的

网友C:
Thanks!!
改為1,調已OK!!
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一下,在MPLAB V7.52中用軟件調試,會有一個警告信息:
ADC-W0008: No stimulus file attached to ADRESL for A/D.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网友D: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很少用MPLAB V7.52
偶水平也仅仅是用过而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