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和串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21):
请问USB和串口有什么区别?
做一个arm+linux下的东西,想买一样外设的时候,听别人说有usb的和串口的,一些朋友推荐用串口的。想问一下,usb和串口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利弊?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可能问的有些业余,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东西
朋友
外设

网友A:
区别大了,说下两者比较而言的利弊吧:
USB —— 传输速度快,接插方便,可发展性好。传输距离短,成本高,开发复杂,需要驱动程序支持(通用设备os直接支持)。
COM —— 传输速度慢,接插不便,接近于淘汰。传输距离长,成本低,开发简单,不需要驱动程序支持(可直接在应用层会话)。

网友B(2010-01-18):
USB接口全称叫“通用串行总线”
USB通信也是一根线收,一根线发的串行传输模式,为什么要把它和串口并列来讲呢?USB难道不是串口的一种吗?还是说串口约定俗成的就是指COM口,而不是所有的串行传输口的总称?
菜鸟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