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C的liB库后Release版本出错 高人请进

楼主(2007-12-03):
连接C的liB库后Release版本出错 高人请进
我有个MFC的程序,Release版本需要引用一个C的LIB库加密
InitInstance()初始化时只调用了这个库一个函数(而且这个库就提供了这一个接口),当我注释掉后,能顺利执行
如果不注释掉,程序一启动连WINAPP的构造函数都没进崩溃了 这是为什么 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很奇怪
而且
加密
程序
接口

网友A:
LZ的C LIB库是Windows CE版本的吗?
如果是PC机上用的,调用当然会出错啦!

网友B:
当然是CE版的 低级错误早已排除 呼叫高手

网友C:
91program 的意思是说是不是ARM版的。
以前有个同事,做交换机,手机驱动10年了,我和他配合一起做项目,我非常虚心地向他学习,他犯的每个错误我都很留意,结果发现90%的错误都是低级错误。
建议你放在Win32 SDK的工程里面调试,以前遇到过放在类的析构函数里做调用会崩溃的情况,也许有类似?

网友D:
LZ注意到这个问题,减少一个出错的可能!是要注意CPU类型的问题,因为CE版的也会有很多的。
楼主有没有试过Debug版本如何?

网友E:
我的DeBug版本是可以的 因为DEBUG没有采用加密
而我的另一个MFC程序Release加密又是可以的 进行比较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CPU 类型都是 M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