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51的符号数比较大小问题

楼主:
判断两个带符号数大小,我教材这样写,没看懂,帮忙解释一下啊
X-Y为正:
OV=0,则X>Y
OV=1,则X X-Y为负:
OV=0,则X OV=1,则X>Y

网友:
看不懂就当它在放P好了。要自己思考。现在很多教材是骗钱的。

网友:
When subtracting signed integers OV indicates a negative number
produced when a negative value is subtracted from a positive value,
or a positive result when a positive number is subtracted from a
negative number.

它假定最高位是符号位。
如果一个正数减去一个负数, 产生了"负"的结果, 这种情况是产生了上溢出, OV=1;
如果一个负数减去一个正数, 产生了"正"的结果, 这种情况是产生了下溢出, OV=1.

你的教材说的是对的,你自己思考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
减是可以减出东西的。

问题是,不减,直接 大于小于比较不行嘛?

When subtracting signed integers OV indicates a negative number
produced when a negative value is subtracted from a positive value,
or a positive result when a positive number is subtracted from a
negative number.

它假定最高位是符号位。
如果一个正数减去一个负数, 产生了"负"的结果, 这种情况是产生了上溢出, OV=1;
如果一个负数减去一个正数, 产生了"正"的结果, 这种情况是产生了下溢出, OV=1.

你的教材说的是对的,你自己思考下就知道了。

这个回答是对的,但有这个意义吗?这是我首先关心的问题。

这个我是真不懂了,说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