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问题,在线等

楼主:
我在控件上画图,第一页显示正常可就是不能画出地二页图象
代码如下:
void editprogram::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m_tmpDC=new CClientDC(GetDlgItem(IDC_LIST1));
                GetClientRect(&rectClient1);

                 File.graph(m_tmpDC);
}

File::graph(CDC *m_tmpDC1)//图形绘图时绘制曲线
  {

          //for(int i=0;i<=1190;i++)

          double TemporaryT=0,TemporaryG=0,intt=10,count=239,n=2,low;
        CString emp,time;

          for(int i=1;i                 {

                 if(appFile->stepBacks.type==1)
                 {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T)*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appFile->stepBacks.Ttemp)*n);//画斜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appFile->stepBacks.Ttemp)*n);//画直线
                  if(TemporaryG!=0)//如果上一步有剃度则画剃度的低温线
                  {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G)*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appFile->stepBacks.Ttemp)*n);//画斜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appFile->stepBacks.Ttemp)*n);//画直线
                  }
         TemporaryT=appFile->stepBacks.Ttemp;
                 TemporaryG=0;
         m_tmpDC1->MoveTo((i-1)*80,0);
                 m_tmpDC1->LineTo((i-1)*80,600);//画分界线
                 emp.Format(_T("%d"),i);
                 emp=_T("Step ")+emp;
                 m_tmpDC1->ExtTextOut((i-1)*80+15,2,ETO_CLIPPED,NULL,emp,wcslen(emp),NULL);
                 emp.Format(_T("%.1f"),TemporaryT);//去小数点后一位小数
                 emp=emp+_T("C");
                 m_tmpDC1->ExtTextOut((i-1)*80+25,count-(appFile->stepBacks.Ttemp)*n-15,ETO_CLIPPED,NULL,emp,wcslen(emp),NULL);

                 time.Format(_T("%d"), appFile->stepBacks.Ttime/3600);
                 emp=time+_T(":");
                 time.Format(_T("%d"), (appFile->stepBacks.Ttime%3600)/60);
                 emp=emp+time+_T(":");
                 time.Format(_T("%d"), (appFile->stepBacks.Ttime%3600)%60);
         emp=emp+time;

                 m_tmpDC1->ExtTextOut((i-1)*80+25,count-(appFile->stepBacks.Ttemp)*n+3,ETO_CLIPPED,NULL,emp,wcslen(emp),NULL);

                 }
                 else if(appFile->stepBacks.type==2)
                 {
                         // AfxMessageBox(_T("grad"));
        if(appFile->stepBacks.GHtemp-appFile->stepBacks.GLtemp<10)
           low=appFile->stepBacks.GHtemp-10;
   else
           low=appFile->stepBacks.GLtemp;
     if((i-1)>=1)
         {
          if(appFile->stepBacks[i-1].type==1)//如果上一步是温度步
                  {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T)*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low)*n);//画低温度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low)*n);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T)*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appFile->stepBacks.GHtemp)*n);//画高温度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appFile->stepBacks.GHtemp)*n);
                  }
                  else if(appFile->stepBacks[i-1].type==2)
                  {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T*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low)*n);//画低温度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low)*n);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G*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appFile->stepBacks.GHtemp*n);//画高温度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appFile->stepBacks.GHtemp*n);
                  }
         }
         else
         {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T)*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low)*n);//画低温度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low)*n);
    // AfxMessageBox(_T("dadada"));
                  m_tmpDC1->MoveTo((i-1)*80,count-(TemporaryT)*n);
                  m_tmpDC1->LineTo(((i-1)*80)+intt,count-(appFile->stepBacks.GHtemp)*n);//画高温度线
          m_tmpDC1->LineTo((i*80),count-(appFile->stepBacks.GHtemp)*n);

         }
                  TemporaryT=low;//保存数据
                  TemporaryG=appFile->stepBacks.GHtemp;
                   m_tmpDC1->MoveTo((i-1)*80,0);
                 m_tmpDC1->LineTo((i-1)*80,600);//画分界线

                  emp.Format(_T("%d"),i);
                 emp=_T("Step ")+emp;
                 m_tmpDC1->ExtTextOut((i-1)*80+15,2,ETO_CLIPPED,NULL,emp,wcslen(emp),NULL);

                  emp.Format(_T("%.1f"),appFile->stepBacks.GHtemp);//去小数点后一位小数
                 emp=emp+_T("C");
                 m_tmpDC1->ExtTextOut((i-1)*80+25,count-(appFile->stepBacks.GHtemp)*n-15,ETO_CLIPPED,NULL,emp,wcslen(emp),NULL);

                 emp.Format(_T("%.1f"),appFile->stepBacks.GLtemp);//去小数点后一位小数
                 emp=emp+_T("C");
                 m_tmpDC1->ExtTextOut((i-1)*80+25,count-(low)*n-15,ETO_CLIPPED,NULL,emp,wcslen(emp),NULL);

                  time.Format(_T("%d"), appFile->stepBacks.Gtime/3600);
                 emp=time+_T(":");
                 time.Format(_T("%d"), (appFile->stepBacks.Gtime%3600)/60);
                 emp=emp+time+_T(":");
                 time.Format(_T("%d"), (appFile->stepBacks.Gtime%3600)%60);
         emp=emp+time;

                 m_tmpDC1->ExtTextOut((i-1)*80+25,count-(low)*n+3,ETO_CLIPPED,NULL,emp,wcslen(emp),NULL);

                 }

               // m_tmpDC1->MoveTo(i,i*3);
                            //m_tmpDC1->LineTo(i+1,(i+1)*3);

                        }

  }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