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USB鼠标的驱动?

楼主:
小弟是虾米。近日想要改装一个鼠标,加入一个其他功能。但不知这一块儿该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捷径,譬如什么芯片之类的,可以直接实现USB协议。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Cypress cy7c63723, Cypress 提供現成的方案和原代碼

网友:
楼主说的可是多功能USB鼠标,这种产品曾经用义隆的USB IC: EM78M612/EM78M611做过.

*************************************************
                义隆  USB IC

<1>可多次烧录

<2>低速 IC,传输速率1.5MBit/S
EM78M612: 16PIN,18PIN,20PIN,24PIN,112 BYTE RAM,2K ROM带有A/D,EEPROM,PWM功能,有EP0和EP1两个端点。
EM78M611: 20PIN,24PIN,40PIN,44PIN(QFP),114BYTE RAM ,6K ROM,A/D,EEPROM, PWM功能,有EP0,EP1,EP2三个端点。

<3>全速 IC:传输速率12MBit/S
EM78M680: 20PIN,24PIN,40PIN,40PIN(QFP),271 BYTE RAM ,6K ROM,A/D,EEPROM, PWM功能,有5个端点。

主要应用于:
1: USB和RS232/并口/PS2的转换
2:  USB 密码锁/小U盘
3: USB无线激光鼠标笔发射/接收
4: USB 无线鼠标、键盘
5: 电脑多媒体软件遥控器/接收器
6: USB摇杆/玩具飞机模拟遥控器
7: USB SKYPE电话
8: USB网络彩灯
9: USB按摩器/计步器
10:USB网卡/USB声卡/USB喇叭
11: 运动器材与电脑通信设备
12:U盘,读卡器等数据速度传输要求比较快的产品

我司是台湾义隆单片机的一级代理商,集销售和开发于一体,
我USB部门拥有多位经验丰富的USB硬件开发工程师和电脑端USB驱动,
应用程序软件开发工程师,在短周期内能完成客户的各种方案,
同时给客户提供最大的技术支持。

欢迎大家来电洽谈!
**********************************

深圳广硕电子  USB开发部

联系人:吴先生

TEL:0755-83762428

EMAIL:HLXYWSS@163.COM

ADDRESS: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4栋中12D
**********************************

网友:
改装,你要看一下你的现有鼠标使用的芯片型号。比较常见的有 HT82M99E,EM78M611等芯片,一般都是台湾的芯片。但是如果是可以MTP的话,就可以重新写代码,重新烧录即可,厂商都免费提供demo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