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模对话框显示的问题

楼主:
在一个对话框里创建了一个非模的设置对话框,
CProgressShow *pShow = new CProgressShow;
        if(NULL == pShow)
        {
                return;
        }

        pShow->Create(IDD_PROGRESS);
        pShow->ShowWindow(SW_SHOW);
只能显示一个轮廓。以前也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其它对话框大小一样,所以HIDE前面一个SHOW后一个可以解决,但这次对话框大小不一样怎么让这么对话框完整的显示出来啊。。。解决就给分。
试过了永远在前端,setforegroundwindow,setactivewindow都没有用,应该是个刷新问题吧,。。。

网友:
添加一句代码试试

pShow->UpdateWindow();

pShow->ShowWindow(SW_SHOW);

网友:
无效的,没有人碰到相同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