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windows CE无法浏览完整的显示属性对话框?
weilu
weilu

网友A(2007-11-23):
windows CE无法浏览完整的显示属性对话框?
各位大哥好:
我使用的是显示屏是480X234的分辨率.windows CE桌面显示正常,但是右键->显示属性的时候,对话框太大,无法浏览完整的对话框,请问怎么设置系统对话框的大小?小弟刚刚注册,分全供上了,谢谢!!!
windows
对话框
分辨率
桌面

网友B:
可怜的家伙。
WinCE系统是你自己做的吗?
这种情况,只能换系统了吧。

网友C: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的240*320就可以正常显示的,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网友D:
系统属性框是按比例还是按坐标来计算的? 哪里有相关的设置信息呀?

网友E: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
我选过mobile handle的,里面有一个四分之一屏的选项,勾上了之后,基本界面就挺合适,可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特别长的框框~倒来倒去的。

网友F:
哈哈,可能和os裁减有关吧。以前遇到过。不过现在拿到的os却没有这种情况了。
我不是做os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