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PCI的驱动,需要看DMA相关的东西吗?

楼主(2007-01-25):
要做PCI的驱动,需要看DMA相关的东西吗?
没做过,对硬件不是很动,现在看接口部分,有些驱动程序里还有DMA的处理,不知道要不要看?
东西
接口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具体设备了

网友B:
看看为好,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的,PCI设备应该会涉及到DMA操作,看比不看好!

网友C:
做PCI的驱动核心难点基本就在于DMA。
你不研究这个研究什么?

网友D:
先看一下你要做的硬件的manual,如果硬件不支持DMA传输,就没有看了,如果有的话,看用的是什么DMA芯片,一般是9056或者9054,找到芯片的manual,然后再找本驱动的书,类似“Windows WDM 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指南”这样的,把DMA部分的那一章看一下,就可以着手写代码了,当然写之前最好找个PCI驱动源码看一下。

网友E:
要不要DMA,要看你的硬件平台支持不,你的设备需要DMA不,如果其中一样不具备,可以不看,但是看了对你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