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工程项目中添加一个新的模拟平台

楼主(2007-03-08):
如何在一个工程项目中添加一个新的模拟平台
最近弄了一个应用程序工程项目是在Emulator模拟器中运行的,当时在建立的时候忘记选择CPUS中选择目标记的类型了,所以在编译的时候模拟器的选择就没有最终目标的模拟器了,因为不想重新写,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现有的程序中加入想要的模拟平台啊?解决了,立马结帖!
模拟器
应用程序
如何

网友A:
刚才忘记说明我的应用程序是用EVC开发的,大家帮帮忙啊!先谢了;回复时最好所清楚一点,因为小弟还是个新手啊!谢了

网友B:
project->configuration->add
然后就可以选择新的cpu和编译版本了。

网友C:
楼上的方法不行的 估计没明白楼主意思
我以前也这样过 结果没有解决 只好重新建立整个工程了

网友D:
2楼的方法不行呀,我试过的,干脆重写啊

网友E:
多谢大家的支持,刚才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却是不行,算了,还是重新写吧!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