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程序远程控制K6220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
要实现的是,通过计算机vb编程,对K6220恒流源进行控制。
K6220恒流源经由ieee488接口,连接到计算机上的pci-1670数据采集卡(研华工控出产),计算机上已经安装pci-1670的驱动。
编程对k6220进行控制时出现错误。
举例:
对6220进行初始化:
DC_add   =   Text1.Text
Dev1%   =   ildev(0,   DC_add,   0,   T3s,   1,   0)             '初始化设备
        If   (ibsta   And   EERR)   Then
                ErrMsg   =   "DC   Open   Error"
              MsgBox   ErrMsg,   vbCritical,   "Error"
                End
        End   If
错误提示为:   ildev         子程序或函数未定义

" ildev "  是pci-1670的初始化设备函数,用户手册上的定义如下:
int   ildev   (int   board   ID,   int   pad,   int   sad,   int   tmo,   int   eot,   int   eos);
Functions:
Access   and   initialize   a   device   and   return   a   device   ID   for   continuing   function

我不知道要在哪里对这个函数进行定义,请教做过该类程序的高人

网友:
呵呵他们应该是封了个DLL 的文件给你?

你把这个DLL文件copy到你的VB工程目录下,然后在 模块文件或,或 最开始的地方声明这个函数

网友:
to wanyeye:这个函数声明应该怎么写呢
我看到PCI-1670自带的vb文件夹里面还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LIB,里面有文件ads488vb.dll,global.bas和gpib-32.bas

网友:
恩,我把global.bas和gpib-32.bas添加到工程下的模块里了,这次没有报错。
明后天去实验室接上设备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
呵呵

祝你好运啊

网友:
恩,我连上设备试了一下,通过了
谢谢wanyeye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