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7300的用法

楼主(2007-04-02):
求MAX7300的用法
现在需要用到IO扩展芯片MAX7300,但是它的数据手册我实在看不懂,请赐教。
手册
数据

网友A:
这里只能说个大概,LZ还是得去看数据手册!嘿嘿
用IIC总线往里写指令和数据.
格式一般是:指令+数据
指令由MAX7300自动识别,具体的列表,那就还得去肯数据手册了...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网友C:
要是 数据手册看不懂
就会被打 PP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