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6.0的filter怎么丢包?

楼主:
微软例子里的
VOID FilterSendNetBufferLists(
        IN  NDIS_HANDLE        FilterModuleContext,
        IN  PNET_BUFFER_LIST    NetBufferLists,
        IN  NDIS_PORT_NUMBER    PortNumber,
        IN  ULONG              SendFlags
        )

{
    PMS_FILTER          pFilter = (PMS_FILTER)FilterModuleContext;
    NDIS_STATUS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PNET_BUFFER_LIST    CurrNbl;
    BOOLEAN            DispatchLevel;
do
    {

      DispatchLevel = NDIS_TEST_SEND_AT_DISPATCH_LEVEL(SendFlags);
      if (pFilter->TrackSends)
        {
            FILTER_ACQUIRE_LOCK(&pFilter->Lock, DispatchLevel);
            CurrNbl = NetBufferLists;
            while (CurrNbl)
            {
                pFilter->OutstandingSends++;
                FILTER_LOG_SEND_REF(1, pFilter, CurrNbl, pFilter->OutstandingSends);

                CurrNbl = NET_BUFFER_LIST_NEXT_NBL(CurrNbl);
            }
            FILTER_RELEASE_LOCK(&pFilter->Lock, DispatchLevel);
        }
        //
        // If necessary, queue the NetBufferList in a local structure for later processing
        //
        NdisFSendNetBufferLists(pFilter->FilterHandle, NetBufferLists, PortNumber, SendFlags);

    }
    while (FALSE);

    DEBUGP(DL_TRACE, ("<===SendNetBufferList: Status = %8x.\n", Status));

}
如果要禁止发包,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禁止发包,就是不要把包交给下层的miniport driver啊。

判断好后,直接return resource 给上层,不要调NdisFSendNetBufferL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