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104下网卡的配置问题(82559ER)

楼主(2007-03-23):
基于PC104下网卡的配置问题(82559ER)
在修改config.h文件时,引导行写的网卡类型为fei,发现下载不了!想问问是不是pc104的网卡(82559er)需要添加驱动网卡驱动??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卡驱动
配置

网友A:
看你是用的哪个vxWorks版本的,5.4的就要单独的驱动

网友B:
呵呵,先从串口下载学习起吧.
要看你用的什么网卡,不同的网卡有不同的启动行和bsp.

网友C(2008-03-04):
1楼说得不错,楼主肯定用的是5.4版本

网友D:
关键查看一下网卡的deviceId, 看看驱动里加支持了没有。如果没有,那么:
1. 找个新的驱动程序
2. 直接在驱动程序中把你的网卡的deviceId加上去。 82559系列的网卡驱动做得比较好,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E(2008-05-01):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F: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