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载的FOR WINCE程序总不能安装?

楼主(2007-02-28):
网上下载的FOR WINCE程序总不能安装?
点击执行文件就提示该文件不是个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何解?
那些绿色软件也是一样!
安装
绿色软件
应用程序
执行文件
WindowCE

网友A:
要看看下载程序的版本支持,如CE.NET,还是5.0或者其他.
如果系统是你自己定制的,那就更难说了.可能少这少那支持,不能运行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B:
我在网上下载的都是FOR WINCE的,我的系统是WINCD5.0,请问要怎样在知道是否兼容哩?
还有我的WINCE是只读的,只能运行绿色软件。

网友C:
软件下载时要看清楚是for 3.0或者.net的还是5.0的,目前来说大部分可下载的都是以前的了,新版本的比较少.各个版本之间互不兼容的!就是说3.0就只能在3.0的系统上跑,其他道理一样.你是5.0的所以应该下for wince5.0的程序才行.

网友D:
有些文件是在客户端安装的,如果在pc上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拷贝到机器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