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取打印机的要打印的数据内容,并且提取其中一些特定的 ...

楼主(2007-03-07):
截取打印机的要打印的数据内容,并且提取其中一些特定的数据,给银子。
截取打印机的要打印的数据内容,并且提取其中一些特定的数据,
本地打印,并口打印机,XP系统.
如有谁能解决,请联系黄先生,QQ:28291106,msn:robotcn@msn.com.
打印机
XP系统
黄先生

网友A(2007-06-01):
偶只做过网络打印机的。本地的应该更好做吧,用HOOK。

网友B:
MB2410嵌入式开发模板
为了方便科研部门、公司学习和开发嵌入式系统产品。我们在成功推出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基础上,隆重推出DM2410/P 总线开发板,该产品与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100%兼容,可以将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完成的任何项目固化在该板上运行,而且其总线结构非常方便用户按照自己的开发项目要求,个性化连接项目所需要的键盘/按键,显示器,USB接口,红外,SD卡等各种接口,是教学和科研的必备工具,该板采用工业级设计,已被多家生产厂家列为配套产品,具有丰富的供货资源。
联系人:高先生/0571-87176506
E-Mail:gaoguolin@126.com

网友C(2007-07-18):
最近做了一个虚拟打印机,并成功截取了打印数据。

网友D(2010-06-24):
我也想做这个 有能力的可以跟我联系 要求设备能装到主机里 串口或并口头内 不用装设备更好 最好是能无线截取打印机信号 能够在PC上读取打印的内容 联系电话 13521968707(小龙)QQ 799898851

网友(2015-06-08):
打印机数据的截取,目前两种比较可靠的方案。
一 在打印头或者打印头排线加装芯片,接收数据-还原。能清楚的获取打印机所打印出的内容
二 通过音频输出达到截取数据。这功能主要针对保单机来设计的,因为保单机主机和打印机驱动有一条数据线链接。可以通过夹线设备截取声音频率。然后通过软件还原数据从而达到截取数据并还原呈现出打印的数据。
如果有条件的兄弟可以加我一起讨论Q97045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