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编程相关资料!

楼主:
刚刚接触Wince编程,做PDA程序的开发。但是不知怎么入手,查了些资料,发现基本上都是EVC和俄EVB的居多!我比较习惯使用C#,希望使用VS.net2003或VS.net2005作开发,可是找不到相关书籍,大家谁能推荐点资料,最好是入门的!

网友:
语言只是一种工具
做上层开发的话语言无所谓,wince编程和windows编程差不多,只不过限制会多一些
做底层入门的话个人觉得wince.net内核定制与开发还不错,可以看看

网友:
先学好C#吧,工具常用就可以啦!

网友:
我就是一直用C#开发的~可没有用c#作过wince程序开发!不知道怎么下手~
比如装完.Net环境后还需装其他什么东西?程序如何部署到PDA上等~

网友:
VS2005安装后,不需要再安装其它东东啦!

网友:
Microsoft.NET Compact FrameWork技术内幕.在网上多看一下论坛之类的.

网友:
看样子没有《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这类系统介绍VS.Net嵌入式开发的书籍咯!只能看帮助拉!

网友:
网上有一些介绍用VS2003,VS2005开发应用程序的资料,可以在网上找一找

网友:
同意wang8712:Microsoft.NET   Compact   FrameWork技术内幕。
其实在CE下用C#根平时用C#没什么区别。很好用。vs2003\2005\2008都可以。不过现在,net compact framework好像只出了2.0。上次看微软资料,好像随着.net3.5的推出,compact framework也有进步。

在你定制ce映像的时候,添加.net compact framework2.0这个组建就可以在CE系统下运行你的C#程序。比如在vs2005下选择C#开发,然后在下面选择Smart Device就行了。然后在写好程序后,设置目标ip。然后将程序下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