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图片处理问题

楼主(2007-11-13):
EVC 图片处理问题
我想在窗口中加个picture 控件,用来显示一幅大的流程图。现在想在流程图上动态的显示阀门的状态(开,关)如何实现?刚开始时候,我想在流程图上放两个不同颜色的小图片,根据值让其显示或者隐藏,可是运行的时候,小图片跑到流程图下面了!根本就看不到了。小弟刚用evc,想不出其它好方法,请大家帮帮忙!
图片处理
阀门
流程图
动态
如何

网友A:
如果只是小图片显示位置不对,可以调整的。
偶没有用过PICTURE,它能在一幅图片上显示小图片吗?

网友B:
如果能用其它方法实现我说的功能也行!

网友C:
你把大图片的控件的tab order设的比小图片的大就行了。
通过Ctrl+D来设tab order

网友D:
如何设置taborder呢?

网友E:
通过Ctrl+D来设tab order
鼠标点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