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DA上用GPRS连接网络时,是否可以一边下载文件, ...

楼主(2007-06-29):
请问在PDA上用GPRS连接网络时,是否可以一边下载文件,一边又上传数据呢?
请问在PDA(wince操作系统)上用GPRS连接上网时, 是否可以一边下载文件,而同时又一边上传数据呢? 我指的这个同时是并行的,是基于下面一个需求:
我们在PDA上开发了一个软件, 需要用gprs不停地上传数据,可同时,如果服务端有新版本时,要能马上下载,但又不能影响上传,可能吗?
其实与gprs接口是同串口操作,能一边写串口,又能一边读吗?
急...
数据
操作系统
下载文件
服务端
wince

网友A:
网络协议是双向的,上传和下载当然可以同时。另外,没有什么操作是并行的,微观上都是串行的。与modem接口不一定都是串口,但你的程序肯定是一个读线程,一个写线程,你的CPU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执行一个线程,那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冲突?

网友B:
楼上的,我觉得你理解错了,
现在我的PDA的GPRS是通过串口操作实现的, 如果A线程在下载数据,占用了串口,
马上CPU分配给B线程了,但这时B线程中也要占用串口上传数据,是不行的吧,

网友C:
我做GSM modem也有2年了,已经不是理解的问题了,而是事实如此。串口是个临界资源,你的两个线程微观上一定要互斥访问,但是,两个线程使用的都是一个串口句柄,这就要求你在程序设计中,做一个临界区或互斥。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用户并不关心你是否串行还是并行,只要感觉上在同时进行多个传输任务就行了,当然,任务多了,速度会受到影响。-_-

网友D:
呵呵,谢谢,还不是太理解。

网友E:
串口的读和写不是两个线程吗? 线程间加载互斥条件就可以了啊
而不是A线程占用串口,且B线程占用串口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