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编程---高手进。

楼主:
我这里有这样一个机器,主机板和面板。
面板上有个屏幕,一个键盘,是操作员控制和设置各类参数的地方,面板后边有2个串口线,分别对应主机板的2个串口(主机板只有2个串口);如果把面板上的任何一个串口线从主机板上拔下来的话,则会导致机器不工作。
我想的是通过往主机板上接一个卡,这个卡的作用是连接面板和主机板。
比如:卡上有5个串口,分别是1,2,3,4,5口,面板的2个串口线,分别接到卡的1,2口,主机板的2个串口分别接到卡的3,4口,使之成为通路,即使得面板和主机板之间是连通的,保证面板和机器工作。
我自己的电脑接一个串口线,接到卡的5口。我要的是,卡的1,2口对应卡的3,4口,即是从1,2口发送的数据分别通过卡,转发到3,4口上。而3,4口回应的数据,也要根据它是从哪里发来的,转发回相应的口上。
而5口,即接我自己电脑的那个口,可以监测卡的其他串口的数据流,也就是说,5口应该可以接收其他串口发送和接收的任何数据。另外,5口还要可以发送数据,即5口发送数据到3口,3口必须回应给5口,而不能回应给其他串口。

不知道各位高手知道有这种卡么?

它的作用我个人感觉就像是网络中的交换机。。

网友:
这个卡要可以编程的。
忘了说最重要的一点。。

网友:
就我所知,不可能有这样现成的卡。

过去有一种多串口卡(PC),可以编一个PC程序控制多串口实现LZ要的功能,但需要PC平台支持。

网友:
唉,我也问了好多人,都说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
这种卡能做出来么?
来个高手,帮帮忙撒

网友:
你可以自己做一块这样的接口板,使用的关键芯片是成都国腾的GM8125,1to5的,多口工作模式下可以达到19200BPS,单口工作方式下可以达到57600.

网友:
补充一点,该芯片开发简单,可以编程。

网友:
我知道汇编里面有swap的指令可以做到这点,将一个端口的逻辑电平读取后,再用一条swap指令转换出去(发送引脚).具体看片子的指令集.

网友:
57600在串口通信中不算快了.

网友:
只能买硬件,然后在自己开发一套协议。使用不同的目的地址指向不同的串口。

网友:
硬件短信平台
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比较稳定,不受网络安全影响,响应及时,适合一些重要的安全性高的业务需求,但是发送速度有限制,一般是800条/小时
sp短信通道发送速度快,但是由于接入的开发商很多,在服务器不多的情况下,必然会排队,有时繁忙时提交一条短信,第二天才能收到,而且网络不正常时,也会影响使用
建议一些管理软件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
1.方寸GSM-Modem 短信平台

GSM-Modem 短信平台,无需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一个短信猫(或手机),一个短信开发接口,就可轻松建立短信服务器,可实现短信收发,短信互动等功能,一台电脑可以连接多个短信猫硬件,从而提高吞吐量。

2.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手机短信接口,短信二次开发控件)

通过本数据库接口,能使你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你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你的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你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本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您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电话:0755-25996144/25536144
联系人:陈先生
网址:http://www.fcwww.com
qq:393376247

网友:
这个已经写好了,用的是台湾的7188模块。。

自己写程序灌进去。。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