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安装问题

楼主(2007-08-24):
Wince5.0安装问题
每次安装到最后,进行状态验证的时候就出错,安装程序就Rollback,自动删除安装了的文件,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安装
程序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状态验证?有这一过程吗?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一张光盘有点问题,读不出某个文件,后来把这张盘处理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建议把安装文件复制到硬盘中安装。

网友C:
我是把文件直接复制到硬盘里的,是不是操作系统相关啊?

网友D(2007-11-15):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了两台联想的电脑安装都有这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XP问题,哪位知道如何解决?用2.6G的正式版WINCE5,换了2个序列号都不行。

网友E(2008-12-14):
求一WinCE5.0的序列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