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 FLASH驱动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大哥指点我一下阿,感激不尽!
我在SST_39VF6401B进行获取CFI时,无法读取到正确的数据!这是我的获取代码:

UI8  Query[256];
volatile UI16  *Top;
Top = (volatile UI16 *)DRV_FLASH_TOP;
关中断;
Top[(0x555<<1)] = 0x00aa;
Top[(0x2aa<<1)] = 0x0055;
Top[(0x555<<1)] = 0x0098;

for( i = 0x0010 ; i < 0x0035 ; i++ )
    {   Query = (UI8)Top[(i<<1)];}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无法获取到正确的CFI,请各位大哥帮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既然 Top 被定义成 16-bit, 就不要左移了吧? 而且不应是0x555和0xaaa
是否该这样?
Top[0x5555] = 0x00aa;
Top[0x2aaa] = 0x0055;
Top[0x5555] = 0x0098;

网友:
for( i = 0x0010 ; i < 0x0035 ; i++ )
    {   Query = (UI8)Top;}      /* 也不要左移 */

网友:
首先感谢大哥的回复,我确实左移有问题。
我现在在做FLASH的替换,将原有的Spansion的FLASH s29GL064M(R4) 换成SST的39VF6401B
请问一下,他们的管脚基本相同,硬件应该可以不做变动。
我现在把FLASH换成SST的以后都能够正确读取FLASH上的数据,但是不能读设备ID,CFI等,也无法写数据,每次程序调试到这一步就死机了。(39VF6401B的命令还是3位的)
Top[0x555] = 0x00aa;
Top[0x2aa] = 0x0055;
Top[0x555] = 0x0098;//运行这步以后就死机。
望各位大哥给点提示,帮帮我,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下,望各位大哥能指点下小弟!

网友:
急,自己再顶,望能速回!感激不尽!Thans!

网友:
程序不能在被操作的Flash上行动运行。

你可以把相关的程序复制到内部的SRAM或外部的SDRAM上运行,然后才能对SST作
ID/CFI操作,以及写操作。

Spansion 可能允许在某块进行写而其它块仍可读,但SST不可以。读它的ID什么的,
或进行写,整个器件就不能进行一般的读操作了.

网友:
程序不能在被操作的Flash上运行。

你可以把相关的程序复制到内部的SRAM或外部的SDRAM上运行,然后才能对SST作
ID/CFI操作,以及写操作。

Spansion 可能允许在某块进行写而其它块仍可读,但SST不可以。读它的ID什么的,
或进行写,整个器件就不能进行一般的读操作了.

网友:
十分感谢,应该就是这个问题,谢谢!
还有,我怎么给你问题点数:  80
怎么给你加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