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wince 如何屏蔽鼠标右键功能?

楼主:
当用户登录系统后,当用笔接触显示屏而不离开,不能弹出右键的对话框。

网友:
如果你不使用鼠标,直接把shell中的鼠标去掉就可以了;不过这样鼠标光标也就没有了。

网友:
但是我要用笔选择图标啊!

网友:
这对你用笔选择图标没有任何影响。我的说法有点错,不是鼠标光标,应该是鼠标指针没有了。如果你不用鼠标的话,这应该正是你需要的。

网友:
简单啦!
直接把这个组件去掉就行了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shell->AYGShell API Set
这个组件就是右键功能

网友:
WinCE下的ListView Control和WIN32相较,有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长按触摸屏或长按鼠标左键,会绘制一个小圆圈.这个小圆圈比较有意思,微软的explorer在实现时,圆圈消失即相当于win32的按下鼠标右键.这个方法很好的弥补了触摸屏无法表示右键的缺陷.

        虽然这个方式不错,但如果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小圆圈,却不能不费点脑子,因为在微软的文档上,只字不提这个小圆圈(或是我没找到?).不过有了spy++,一切都不是难事.^_^

        以下是在spy++帮助下完成的截取小圆圈消失后发送的消息代码:
    WinProc(HWND hWnd,UINT w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switch(wMsg)
        ...{
            case WM_NOTIFY:
            ...{
                switch( ( (LPNMLISTVIEW) lParam)->hdr.code)
                ...{
                    case 1000:
                        //在这里处理小圆圈消失后的事件
                        break;
                }
            }
        }
    }

        如果需要判断这个小圆圈消息是哪个ListView控件发出的,则代码只需小小更改:
           WinProc(HWND hWnd,UINT w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switch(wMsg)
        ...{
            case WM_NOTIFY:
            ...{
                switch (wParam)
                ...{
                    case IDC_LIST: //IDC_LIST为某个ListView控件的ID号
                    ...{
                        switch( ( (LPNMLISTVIEW) lParam)->hdr.code)
                        ...{
                            case 1000:
                                //在这里处理小圆圈消失后的事件
                                break;
                        }
                        break;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