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下编译的程序怎么不能在 ...

楼主(2007-06-22):
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下编译的程序怎么不能在WINCE4.2下运行?
在WINCE5下都可以正常运行,到WINCE4.2下就提示不是有效的WINDOW CE应用程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Microsoft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没有用过,楼主是用的针对4.2的SDK吗?

网友B:
vs2005下把cpu类型换成armv4,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C:
这个问题记得以前讨论很久了,VS2005就不支持4.2 .NET!
看这里
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5354/5354344.xml?temp=6.650943E-02

网友D(2007-10-07):
这么说就只有换开发工具了?用visual studio 2003可以吗?或者.NET 2003?

网友E(2008-12-19):
谁说不能支持? 我现在就用着
你去微软打07年的PB补丁,在新建平台的WIZARD中不要勾选.NET,然后在添加的时候添加2.0的.NET就可以了
因为VS2005的是CF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