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怎么调用MediaPlayer控件开发播放器啊?

楼主(2007-04-25):
CE下怎么调用MediaPlayer控件开发播放器啊?
RT
望大虾指教
播放器
大虾
控件开发

网友A:
我算大虾么 疯哥哥

网友B:
我都做出来了还没见有人回答,艾

网友:
写注册表,注册相关组件即可

网友C:
怎么样写注册表,注册相关组件?

网友D:
http://ustcers.com/blogs/devzhao/articles/13033.aspx,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总懂的吧,这个不懂还是别做这个了。

网友E:
directshow开发本地播放很简单,实现流媒体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网友F:
你到底想做什么,做流媒体也简单的很,这块技术目前比较流行,做的人多,不算什么了。

网友G:
那你能说下怎么利用DShow技术实现网络传输MP3文件的播放嘛,在客户端播放服务器端传来的MP3文件,请高手赐教,有代码最好,谢谢

网友H:
就是做流媒体服务器,关键要看你用什么系统了,会写js吗,在你的服务端做个系统,可以是网页,用js写就可以了,然后在网页中调用播放器,如果客户端打开你的网页,只要客户端装了相应的播放器,就可以直接播放,流媒体就这么实现的,当然,有高级的和低级的区别,不在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