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信能发送浮点数据吗?

楼主:
请问各位经过AD转换后存放在单片机里的浮点数据,要发送给其他单片机,需要把浮点转换成字符型或其他型数据吗?如果要转换,算法是什么?谢谢指点!

网友:
看数值范围

网友:
偶?AD的结果需要用浮点数据来存储吗?
浮点的数据在内存中也不就是用4个字节表示的吗,把4个字节按一定的顺序发送,再在接受的地方组合不就搞定了吗?
例如:结果为Float;再定义一个发送(FLOAT 和CHAR [4])的联合体

网友:
采样进来后根据参考电压换算成浮点数据了.因为要进行一些判断,另外我要发给另外一个单片机进行一些综合判断.我把发送的数据放在一个float型数组里,另外一边用float型数组接收,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的做法

网友:
你不知道共用体的用法?
send(float fData)
{
    union SendData
    {
         float fData;
         uchar cData[4];
    }uiSendData;

    uiSendData.fData = fData;
    //串口发送,
    putchar(uiSendData.cData[0]);
    putchar(uiSendData.cData[1]);
    putchar(uiSendData.cData[2]);
    putchar(uiSendData.cData[3]);
}
你自己写接受函数吧?(不晓得有错没有啊,多多包涵)
float fnReceive()
{
}

网友:
在你从UART发送的时候哪里还有字符或浮点的差别?全都Byte流.

网友:
同意楼上。都是字节流,一切自己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定义一套传输协议,这么发就怎么收,啥数据都可以传

网友:
联合体是正解,能解决sbuf是8位而浮点数据是32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