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驱动一个奇怪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
问题描述:
工具:VC6.0 + XPDDK + DS2.7

首先,我用DS生成了一个驱动框架。编译-》安装-》没有错误(由于我没有插卡,所以安装完之后会有黄色的问号,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然后,我在XXXDevice.h文件中添加语句:添加了
DEVMEMBER_DMAREADY(XXXDevice, OnDmaReady)
VOID StartDMA(ULONG PAddress,ULONG NBytes);
VOID OnDmaReady(KDmaTransfer* pXfer,KIrp I);
KDmaTransfer*  m_CurrentTransfer;
ULONG    m_PAddr;
PVOID    m_LAddr;
..................
等等
编译-》安装-》没有错误

接着,我又在XXXDevice.h中添加了KCommonDmaBuffer m_DmaBuffer;语句(注意,问题来了)。然后重新编译-》安装-》结果:蓝屏直接重启。

请问各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没?应该怎么处理?
万分感谢!!!

网友:
本人没有多少分,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把我的分都给了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