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ivi如何跳转到ram执行的问题?

楼主(2007-01-07):
请教:关于vivi如何跳转到ram执行的问题?
我在看vivi中的head.S
当程序bl copy_myself 结束之后,
为何执行下列代码后,P
@ jump to ram
ldr r1, =on_the_ram
add pc, r1, #0
...
on_the_ram:
指针就跳到DRAM中执行了呢?
vivi
如何

网友A:
我觉得首先你要弄清楚你的DRAM的地址段,如果on_the_ram就是该地址属于DRAM地址段,那么程序就跳到了DRAM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