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 用哪个 ARM-linux交叉编译器编译Linux

楼主:
内核用Linux-2.4.27及补丁
compiler: cross-3.0/3.2/3.4 出现的错误如下

3.0:
....
hub.c: 317: internal compiler error . flow.c
....

3.2:
...
arm-linux-ld : internal error earmelf_linux.c
...

3.4:
make dep 时提示:
cc1: error : invalid option 'short-load-bytes'

前段时间还一直成功呢,后来不知怎么就出错了,各位用的哪个编译器?

网友:
2.95.2 , 2.95.3 , 3.3, 3.4, 4.1 都用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编译版本和内核

上面的错误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我只用2.95.3, 听说这个版本是确认工业方面最稳定的版本.

网友A:
2.4内核的一般使用2.95.3的编译器, 2.6内核, 可以使用3.3.2, 3.4.6, 4.1.2或4.2.0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内核的一般使用2.95.3的编译器, 2.6内核, 可以使用3.3.2, 3.4.6, 4.1.2或4.2.0版本的.

哪个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