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已久,请高人指点:在evc怎么读取光盘扇区的数据啊 ...

楼主(2007-12-26):
困扰已久,请高人指点:在evc怎么读取光盘扇区的数据啊?
在evc怎么读取光盘扇区的数据啊?
光盘
数据

网友A:
这个似乎和是否使用evc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是啊,读取方法是固定的(通用的),和EVC没有关系!

网友C:
使用NERO 的镜像刻录功能 刻了一个.iso文件到光盘上,在evc的应用程序里读不到扇区上的数据,郁闷中......

网友D:
读文件不行吗,必须读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