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自己定制系统不能显示中文??

楼主:
奇怪,在pb5.0自己定制的系统不能显示中文,只能显示"_",但用mobile Hansheld作系统的话就能显示中文,什么回事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我也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时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2/09/1342651.html
WinCE中文显示乱码的解决办法

这篇文章很好,正解!

网友:
http://forums.microsoft.com/china/ShowPost.aspx?PostID=2952966&SiteID=15
英文版wince 5.0显示中文问题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506/08/45c8a835-85f2-4427-a25f-e745197ee9e1.html
不知这个有用没

网友:
中文及相应的字库没有增加到系统中

网友:
一些组件不能加进去,加进去就坏事!

1。RASTER FONT SUPPORT
2。V1 FONT COMPATIBILITY

网友:
7楼说的正确,Raster Font Support 和turetype 字体有冲突,去掉这个就好了!

www.toradex.com

网友:
我默认的,没有加什么字体组件编译时候设置setting 语言为中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