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单片机电路板问题

楼主:
"89s51"
在做好简单电路板时候 单片机不会起作用啊 里面我程序是P0 P1 P2 P3循环变1 0的 周期为2s   但是没有反应   是什么问题呢?  晶振12MHz(在开发板用的没问题的 )    电容c为20 20 (用30 30也不行)
奇怪:
但我用导线连一下 晶振一端和电容地的一端 然后就放开  有反应.
我连续这样做 也有反应.

所以我怀疑晶振没有脉冲进入单片几  因为我用导线连一下 晶振一端和电容地的一端 然后就放开 不就给了单片机一个脉冲了吗?

十万火急!

网友:
有没有复位电路?

网友:
要的吗??为什么要的啊

我复位电路已开始有的 但是不行的时候 我以为复位按键短路了 就弄掉了那个复位按键了

网友:
晶体没起振?

有示波器的看一下

网友:
在宿舍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啊     除非去实验室了

复位电路有了 也不行!!!

打电话给老师  老师说是不是晶振太远了  我们又弄到跟单片机很近也不行!!

天啊  小小的事我也不会啊!   那个电路板不像样了

网友:
没人回啊???????????

网友:
电容也可能有问题...

是不是哪被短接了,再查查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用示波器看看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
1、复位;
2、EA;
3、看看ale有没有输出;

网友:
复位电路不是单指复位开关,而是由电容和电阻组成的上电复位的电路啊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能做到可靠上电复位了吧??

网友:
硬件很难在论坛找到答案的! 真的领会到 it is easier to say than to do
thank you for all your help!

网友:
答案是 复位跟电源在另一个地方短路了!
太高兴了  硬件已经做出来了 已经弄进程序进去运行了!!
哈哈
虽然现在还没吃饭,但是还是值得的!

网友: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问题出在31脚复位脚可能根本就是悬空的呢?
来,大家脑洞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