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驱动程序是否可以同时开启SPI中断和DMA中断?

楼主:
请教一下,一个驱动程序程序中,可不可以同时存在SPI中断和DMA中断?还是只能用一个中断?
当驱动程序使用了DMA中断后,SPI中断是否起作用?

网友:
引用楼主 qwent 的帖子:
请教一下,一个驱动程序程序中,可不可以同时存在SPI中断和DMA中断?还是只能用一个中断?
当驱动程序使用了DMA中断后,SPI中断是否起作用?

当然可以,看优先级,以及一些线程的阻塞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