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外部rom和内藏rom开发的程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05):
请问外部rom和内藏rom开发的程序有什么区别?
同样的程序,在外部rom的时候可以跑起来,改在内藏rom模式下运行就动不了了。
我把os去掉,只用main函数和中断函数,可以运行,但是加上os就死了。
请问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错误?多谢
程序
开发

网友A:
这里面涉及到许多问题,比如OS的中断和你应用的中断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基于OS的话,OS会接管所有的中断,你需向OS注册中断请求,而如果没有OS的话,你需要自己处理中断,两者的操作是不一样,外部rom和内部rom的按我的理解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可以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大家或许可以帮上忙。

网友B:
多谢楼上的朋友
不过这个程序在外部rom上运行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应该不是程序本身的bug吧
注册中断之类的,如果有错误,在外部rom上也不能运行才对啊
还在寻找问题中。。。
多谢

网友C:
多谢,问题解决了,是内部与外部rom模式下数据线port的控制寄存器出了问题,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