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硬盘故障

楼主(2007-08-02):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硬盘故障
我前段时间把硬盘摘下来了,之后又放在原本放软驱的位置(软驱早去掉了),而那个位置以前放了一本小薄册子,忘了拿走,结果正好赶在夏天,散热再不好,结果用着用着电脑就找不到硬盘了。重启之后,CMOS自检,报出的硬盘名称都是乱码,且硬盘数据无法访问,似乎还有嗓音(之前没有),因怕划伤硬盘就不敢再试了。
硬盘因过热而无法正常使用,应该在设计时有预防的保护措施吧,就象电路一般都有保险丝,硬盘有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这种情况怎么样能修好?因为硬盘已经过保了,我不想拿去修理的时候被讹,所以先在这里请教一下,知道怎么弄和大概成本就行。对给出非常满意答案的,会追加到100分。
硬盘
位置
保险丝
嗓音

网友A:
如果没有重要数据,买个新的或者二手的;
如果有……还是花点银子去修吧^_^

网友B: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C:
在网上找了下资料,只看到主板(而且是很少部分的比较昂贵的主板)有防过热保护措施,主要是针对CPU过热,防止烧坏CPU的,而对于硬盘,似乎都没有可以探知硬盘温度甚至加以保护的设计。 至于硬盘本身有否这种设计,也没有看到,估计够呛。如果有这方面的朋友就好办了,我几年前一个作硬件维修工程师的同事(不太熟),常常开盖修硬盘,他是电子专业毕业的,而头头更是电子硕士,要说是芯片级维修也很正常。